控制方案征集

楼主(2003-05-25):
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有一个直径5米的中和池,高3.6米,中央有一搅拌机。输入量2种液体,一种是酸性;一种是碱性。在中和池中完全中和达到中性,输出到下游工艺使用,输出是在线实时连续的。仪表安装位置是在酸性和碱性液体入口处和中性液体的出口处各安装了一块PH计(4--20MA输出)及调节阀。 问题是:经常产出不合格产品,下游工艺对中性液体的要求是很严格的。用常规的控制方法根本不行,我也知道这是一个大滞后环节。比如用常规的方法控制,当检测到出口不是严格的中性时,已经晚了。现在厂家不同意更改工艺,也不希望上更多的检测仪表投资。请各位专家,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2002-11-25):
这是一个大滞后的控制系统,对此利用模糊控制比较好一点!就是传统的PID控制,但是PID的控制参数是根据误差和误差变化率进行查表而得出!具体的算法和公式,你可以到书店里的有关“模糊控制”或“智能控制”中去找!另外一般滞后时间可以估算出来,在初步调试时,可以将系统近视一个比较简单的大滞后系统(例如:一个线形的大滞后系统),然后可以利用仿真软件进行一下仿真,得出适应性较好的一组参数,之后进行投入,这样可以保证所进行调试时,系统不至于发散。如果有问题你可以联系我——sunxian123@sohu.com

网友A:
我用过模糊控制,对付大滞后系统和系统对象变化较大的系统效果满好的!

网友B:
模糊控制比较好一点!就是传统的PID控制!!楼上说的让我有些不明白了, 模糊控制得编程的, 仅仅PID控制可不行的

网友A:
模糊控制就是在传统PID上的改进,因为在控制时PID参数是变化的!也许我没有说清楚,让大家误解了,但是你如果看看模糊控制的书就可以清楚,所谓的模糊控制就是PID参数的查表控制!模糊控制的算法确实要自己进行编写!谢谢楼上的指出所说的不明白之处!

网友A(2003-05-17):
过程控制标准图纸,设计软件,工程规范免费下载! 我是中石化仪表工程师,请仔细浏览一下我公司的网站里面有好多关于自控方面的规范、设计软件和图纸可以下载的!可以软件交换 GSEC www.gsengineer.org info@gsengineer.org msn messenger: gsecsale@msn.com QQ: 44604470

网友C:
为什么不用比值控制系统,根据酸性溶液流量来控制减刑液体的流量

网友D:
不需要什么模糊控制,也没有必要来自己辛苦地编什么模糊控制程序(何况解决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还要去翻书从头去学“模糊控制?),实践证明,任何所谓的模糊控制在实际的调试中还是非常模糊的。其参数达不到人们所想象的美丽名字所赋予的最佳点。 但“哈尔滨人“的问题肯定不是常规PID调节器所能解决的。 而且他的问题还不需要很多的仪表来完成算法。他的问题必须利用 能够进行多变量控制的,具有丰富的软指令可编程的调节器来完成。 现在,国内已经能够生产这种仪表,结束了国外产品统霸的 时代,质量也非常可靠,是哈尔滨一家专业公司制造的。 我向大家推荐一款带软指令的、不用学习任何语言就可操作的、可以进行批量PID,串级PID,选择PID,进行交叉多变量控制的 智能多功能调节器,内部有4个PID模块,110种控制指令,功能 非常丰富,还可以与电脑构成DCS系统,一块仪表就可解决这种多变量的问题。又经济又实惠。 价格仅是进口同类仪表的1/4。 这种仪表应用于多变量、大滞后的独立站复杂系统是最好不过的方案。 资料可以到www.greatelec.com去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