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和风机的应用

楼主(2003-05-25):
请教各位长老们:为什么变频器在接风机的使用中容易烧模块,有没有方法根治?

网友A:
请问变频器额定电流和风机的额定电流、最大电流。变频器型号、风机启动时间。

网友B:
使用问题!!

网友C:
使用不当,有必要加电抗器。请问是否为一拖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