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介绍:窑炉自控系统!!

楼主(2003-05-25):
项目介绍: 陶瓷梭式窑炉燃烧自动控制系统!!(标准型) 窑炉容积:8立方。加温温度0---1400度。加热源:管道煤气。煤气压力:0---0。015M帕。 控制方式::: 要求控制升温速度(最小范围即0。1度/分钟)。如升温速度没控制好(温速过快)陶瓷会 成废品。(不能用目前的PID设定时间段的方式控制。因为它的升温速度不均匀。 通过热电偶(有不确定的1-6分钟大滞后性)采集的温度,控制设备的输出(占空比)控制 煤气阀门开闭来调节升温速度。 如果煤气的热值突然改变(根据升温速度的变化来判断)也因立即调控。同一占空比的温速 突然过大,由此判断为煤气热值变大了。工作阶段有几次要求保温,可采用PID控制。 还有在1000度以上时会有一现象即煤气量加大温度反而有小幅的下降(空气与煤气混和比失 调所造成的)。要加以考虑。改变占空比来调节为最佳值。 仪表要求: 有与上位机的通讯接口(RS232。。485等)。 显示界面最好是LCD ,人机对话(用以输入设定参数——不同温度段设定不同的升温速度) A/D输入需要16位才能达到0。1度的分辨率精度。热电偶的分辨率为1度。为此可采用向前递 推4-5分钟再加平均的方式采集温度。虽然红外线测温快速分辨率高成本太高,市场无法接 受。 控制要求: 在不同的温度段设定不同的温速(占空比) 在不同的温度段设定不同的压力(电机正反转及开度),或根据电机上的反馈脉冲直接调整 开度位置(无须压力传感器) 仪表接口: 模拟量标准(4--20MA电流)输入:两个————热电偶,压力传感器。 数字量输入:三个————占空比(脉冲),电机正反转(两个) 数字量输入:一个————电机位置脉冲 仪表价格控制:5千以下。 关键是控制升温速度!!!!截止目前国内外还没有一款控温速的仪表。 有兴趣的可与我(瓷都景德镇)联系共同开发。!!!! 参考建议!! 采用坐标法: 设定初始占空比(最小值)为A,就可采集到温速B 一段时间后调整占空比(小范围)为A1,就可采集到温速B1。 设定温速为B2。 根据以上条件,求其对应的占空比A2??? 虽然他们不一定成线性关系,但非常接近,计算出的结果值是比实际值要小。(因为随着温 度不断上升其所需煤气量要加大,及占空比加大)实际值要比计算值大,所以不会出现超调 现象。经过几次计算会达到目标值的。随着温度的变化,占空比也变化。但变化率不大(及 升温速率变化不大),可采用10---20分钟进行一次调整。 根据坐标内两条线交叉关系。还可求出当占空比与温速反比时的关系值!!!

楼主:
和我联系 yingying708@163.com

网友A:
用OPTO 22产品,与APT联系。 WWW.OPTO22.CN

网友B:
我们是一家专业自动化公司,地处四川攀枝花市,主要为攀钢(集团)公司服务,做过大量工程项目,欢迎与我们联系. 曾松 2003-05-15 E-Mail:zs80606@21cn.com

网友C:
我反对!------〉"关键是控制升温速度!!!!截止目前国内外还没有一款控温速的仪表。” 老弟也许不知道,国内已经有一家公司开发出“带软指令的多功能可编程调节器”,将外来品拒之国门。 这种仪表主要是针对窑炉温度升温控制和锅炉燃烧水位多变量交叉复杂控制系统的。并且已经在上述领域获得很多家成功应用。 这种仪表有110种指令模块和控制策略,并且接口和通讯以及价位都非常符合你的要求,能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吗? 你可以到www.greatelec.com去看看,了解一下这种仪表的功能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