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合作:锅炉控制系统

楼主(2003-05-25):
现签下一间工厂的锅炉供应合同,其控制系统要求用AB的PLC产品, 如各位有兴趣合作,请跟我联系:(注:要求贵公司在广州,而且做过相关锅炉控制系统工程) Email: liang415@163.com QQ: 17576536 TEL: 020-87703323 联系人: 梁先生

网友A:
梁先生:您好! 我们自动化公司地处四川攀枝花市,主要为攀钢(集团)公司服务,做了大量的工程项目.我们在锅炉控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经验丰富,希望能有机会合作,望将其<技术规格说明书>来电或E-Mail寄给我.谢谢. 曾松 2003-05-15 E-Mail:zs80606@21cn.com Tel:0812-3399437(O)

网友B:
请看“带软指令的可编程多功能调节器”在锅炉控制系统的应用--- 有程序和接线原理图---www.greatelec.com 新型PLA ---带软指令的可编程多功能调节器 为什么是工业过程控制和系统集成商的最佳选择呢?  对于复杂的多变量工业过程控制,仅具有简单的硬件设定PID算法的常规仪表, 即使算法多么先进,如不能对多变量进行灵活的处理和运算, 仍不能保证系统的稳定和可靠等要求  PLA调节器的可编程性主要是针对模拟量的,而PLC主要是针对开关量的, 无论是算法还是功能PLC是无法比拟的,更何况PLA的模块化指令系统 将比PLC的编程来的简单轻松的多  实现同样的功能,有简单的为什么要用复杂的和昂贵的? 优良的控制分散性和可维护性、以及快速的开发周期、PLA用户控制程序下置, 更符合DOC思想,将比PC总线方式简洁明快,,成本大大降低  不须学习任何语言,PLA的灵活性和丰富的功能、极高的性价比, 将为您的产品的智能化和提升竞争力增加极高的附加值  价格仅是进口同类产品的1/4  两个独立的控制回路 包括两个独立的串级、选择PID控制软模块  无须学习任何编程语言,内置112种指令和控制策略  无须编程器,通过面板按键或,GREAT-GAP软件修改参数  4组10段折线函数,6组时间曲线函数  内置时间,适于采样PI控制和批量PID控制  4组积算器-清零、比较、脉冲输出  8组脉冲调宽输出器PWM  80196/16位单片微处理器  输入/输出信号软调零、调幅  模拟量输入:8路标准信号  模拟量输出:4路标准信号  开关量输入8路  开关量输出4路  通讯RS-232C/RS-485 ,115200bps  标准的组态软件驱动程序, 可任意组成不同规模的DCS系统 哈尔滨格锐工业自动化测控有限公司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161号709室 邮编:150006 电话:0451- 6292321 8585115 网址:www.greatelec.com 邮箱:great@greatel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