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C200H系列编程电缆

楼主(2003-05-25):
大家好,有谁做过吗,都需要什么元件,一根电缆,两个九蕊接头?还需要什么吗,那个CPU 200H的接口是二十针的,中间的转换是怎么来的,有谁知道吗

网友A(2002-12-12):
只要有2个9针插头加1根电缆,然后照着编程手册中的制作方法做1根就可以对PLC进行调试了。至于那个20针的外设端口,OMRON没有公开协议,倒是无法自己DIY一个编程电缆出来。

网友B:
那个20针的接口是用来接手持编程器的,用PR001 如果你想连到电脑,则还要一个接口,型号:c200H-lk201

楼主:
哦,那个接口,两头分别是几蕊的啊

网友B:
1、如果是PR001的电缆 那就是 20 to 20 2、如果是HOSTLINKS 那就是9 TO 25

网友C:
我可以做,一边9芯插头接PC,一边20芯接PLC。

网友D:
lgh: c200h一般用c200-lk201,自己不易制作。仿cif-01/or cif02制可以同CQM等通信,都不能于c200h通信,我曾想用单片机控制xoff/xON rts/cts等做一条,但还未成功,你做好的话我可以向你买,但你制的电缆如何于C200H通信,于CIF01,CIF02,有何不同。货真价实的东西,很多人要买,仅相当于CIF01/02,就不用了。

网友C:
:),制作很简单,你可以的话,过来看一下。

楼主:
哦,我是想做一根那个跟电脑连的编程电缆,听说还要两个蕊片的,进行信号处理,有谁分解过那个适配器吗,蕊片什么型号知道吗

网友E:
lgh 你在哪?我想买一条,铜子几何?我如何信你的真正可用。

网友B:
我是参考了CIF01及PR001的电路做了一个,可以与CPM、CQM连机,但没有与C200H连过,但用PR001是可以与C200H连接,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可以,且听网上有人说过可以。这个控制信号到底有什么不同。

网友C:
我在绍兴,你在哪里?你不信随你,反正我做了在用。一头9芯,一头20芯,OK?

网友E:
lgh 你的办法太多人做过,市场上也可买到,我手头也有一条,但它是不能于C200H通信的,CQM.CPM可以.

网友C:
我的QQ106748835,有兴趣聊聊

网友F:
说了半天,到底有没有人肯把他所知道的告诉大家呢? 电脑连到plc的那根9-20通信电缆到底如何做呢

网友E:
告诉你,能做这条线的人大部分是假的,至少是不能于c200h通信,你必须用c200lk201 or c120lk201

楼主:
谢谢tag: c200lk201是一个通信模块吧,电脑到PLC这个模块的线,好做吗,

网友E:
太容易了.9-25rs232.

网友G:
是可以做的,就是那个20针脚的东西不容易买到,我上次把一根PLC与文本显示器(MPT001)的电缆剪成两段,用了它的两个头,呵呵

网友B:
我是用PRO27的连接电缆OMRON C200H-CN222,在它的一头插针进去用。剪了。。。舍不得。

网友B:
9针对25针 -------- 2 --- 3 3 --- 2 5 --- 7

网友H:
这个不需要做啊,我就有LK201卖,带有线了,拿回去就可以用了

网友I:
不用说了,C200H的通信电缆可以自己焊,成本10块钱,两块钱一对公母九针端子,剩下的买四芯屏蔽线,经济又实惠。电脑端为母,PLC为公。 两端焊法我一时忘了,明天告诉你。

网友B:
C200H是没有RS232口的。所以要连到电脑还需要转换接口,不论是原装还是自制。 C200H_?带后缀的才有RS232口

楼主:
是的啊,那个C200H的编程口是二十针的,不能像那个C200HS那样九TO九的, ylsw C200H机子有没有什么编程模块能用九TO九进行编程的吗

网友J(2003-05-25):
谁会做C200H 9对20编程电缆,我买.

网友K(2011-09-20):
谁能做,我也买,价钱好商量

网友L:
谁能做,我也买,价钱好商量

楼上的要买什么? LK201 模块 或者电缆 我们都有

QQ 380311035

www.ytleader.cn

网友M:
楼主要的是能与C200H连接的电缆,请不要与C200HS/HX/HG/HE混淆。8年前的帖子了,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