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结识电厂控制系统专家.

楼主(2003-05-25):
电厂应用: 蒸汽循环:ABB FreeLance 2000,软件硬件都不错,性价比还可以 燃气循环:GE(美国通用电气)Mark VI SpeedSonic系统,软件和硬件都相当的成熟,就是价格是天价,一套价格能买ABB几十套,国内也只有2家应用。不过相对他们的Mark V较便宜,虽然从DOS字符界面升级到了NT环境,但和Mark VI却有天壤之别。 ABB FreeLance 2000和GE 的Mark IV\V\VI我都用过,希望能结识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A:
ABB FreeLance 2000,我非常熟悉!可以交流!

网友B:
又丰富电厂锅炉控制应用的人士和产品不想认识吗? 新型PLA ---带软指令的可编程多功能调节器 为什么是工业过程控制和系统集成商的最佳选择呢?  对于复杂的多变量工业过程控制,仅具有简单的硬件设定PID算法的常规仪表, 即使算法多么先进,如不能对多变量进行灵活的处理和运算, 仍不能保证系统的稳定和可靠等要求  PLA调节器的可编程性主要是针对模拟量的,而PLC主要是针对开关量的, 无论是算法还是功能PLC是无法比拟的,更何况PLA的模块化指令系统 将比PLC的编程来的简单轻松的多  实现同样的功能,有简单的为什么要用复杂的和昂贵的? 优良的控制分散性和可维护性、以及快速的开发周期、PLA用户控制程序下置, 更符合DOC思想,将比PC总线方式简洁明快,,成本大大降低  不须学习任何语言,PLA的灵活性和丰富的功能、极高的性价比, 将为您的产品的智能化和提升竞争力增加极高的附加值  价格仅是进口同类产品的1/4  两个独立的控制回路 包括两个独立的串级、选择PID控制软模块  无须学习任何编程语言,内置112种指令和控制策略  无须编程器,通过面板按键或,GREAT-GAP软件修改参数  4组10段折线函数,6组时间曲线函数  内置时间,适于采样PI控制和批量PID控制  4组积算器-清零、比较、脉冲输出  8组脉冲调宽输出器PWM  80196/16位单片微处理器  输入/输出信号软调零、调幅  模拟量输入:8路标准信号  模拟量输出:4路标准信号  开关量输入8路  开关量输出4路  通讯RS-232C/RS-485 ,115200bps  标准的组态软件驱动程序, 可任意组成不同规模的DCS系统 哈尔滨格锐工业自动化测控有限公司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161号709室 邮编:150006 电话:0451- 6292321 8585115 网址:www.greatelec.com 邮箱:great@greatel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