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如何读写数据库?

楼主(2003-05-26):
请问在WinCC中如何读写SQL数据库?能不能提供一个例子?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2004-04-22):
我也苦恼这问题

网友B(2005-01-13):
和读写access一样! Public Function SaveDataToParaDb(Noo, No1, No2, No3, No4, No5, No6, No7, No8, No9) Dim SqlStr Dim NowDate Dim FileName FileName="ParaDb" Set FsoObj=CreateObject("Scripting.FileSystemObject") FileName=FileDir & "\" & FileName & ".mdb" If FsoObj.FileExists(FileName)=False Then MakeParaDb FileDir,FileName End If FileName ="ParaDb" NowDate = Mid(Now,1,10) FileName = FileDir & "\" & FileName & ".mdb" 'MySqlStr ="Insert into ParaTab(Type,UpSpeed,MidSpeed,DownSpeed,MachineSpeed,SportSpeed,Length,Weigth," & _ ' "UpTolerance,DownTolerance,ThenDate) VALUES('"+Trim(Noo)+"','"+Trim(No1)+"','"+Trim(No2)+"'," & _ ' "'"+Trim(No3)+"','"+Trim(No4)+"','"+Trim(No5)+"','"+Trim(No6)+"','"+Trim(No7)+"','"+Trim(No8)+"'," & _ ' "'"+Trim(No9)+"','"+NowDate+"')" ConStr =DbDriver + "Data Source=" + FileName + ";" & "Persist Security Info=True;" MsgBox("Mtype=:" & Mtype) SqlStr ="Insert into ParaTab(Type,UpSpeed,MidSpeed,DownSpeed,MachineSpeed,SportSpeed,Length,Weigth,UpTolerance,DownTolerance,NowDate) VALUES (" & Noo & "," & Trim(No1) & "," & Trim(No2) & "," & Trim(No3) & "," & Trim(No4) & "," & Trim(No5) & "," & Trim(No6) & "," & Trim(No7) & "," & Trim(No8) & "," & Trim(No9) & "," & NowDate & ")" 'SqlStr="Insert into ParaTab(Type,UpSpeed,MidSpeed,ThenDate) VALUES ("" & Trim(Noo) & ""," & Trim(No1) & "," & Trim(No2) & "," & NowDate & ");" Set ObjConnection = CreateObject("ADODB.Connection") ObjConnection.ConnectionString = ConStr ObjConnection.Open Set ObjCommand=CreateObject("ADODB.Command") With ObjCommand .ActiveConnection = ObjConnection .CommandText = SqlStr End With ObjCommand.Execute MsgBox(ObjCommand.CommandText) Set ObjCommand=Nothing ObjConnection.Close Set ObjConnection=Nothing End Function

网友C(2005-02-16):
如果用的是WinCC5.0是不是就没招了?

网友D(2005-05-12):
用C自己开发控件!灵活性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