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干接点,什么又是湿接点?和继电器又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3-05-26):
各位大侠,不知什么是干接点,什么又是湿接点?和继电器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A:
简单来讲,干接点就是无源接点,湿接点就是有源接点。

网友B:
什么叫无源接点,什么叫有源接点,

网友A:
无源接点就是一个开关,而有源接点是一个电压源。

网友C:
那怎么采集干接点的开关信号??

网友A:
用一块数字I/O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