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陆590型号

楼主(2003-05-26):
请教各位大虾: 欧陆590P,590C,590PX及591C,591P的区别?如何选型? 谢谢!

网友A(2003-04-24):
欧陆功能强大,但价钱太高。至于如何选型,得看你需要实现什麽功能 。

楼主:
石先生: 请推荐几个其它厂家的功能价格相当产品。 谢谢!

网友B:
欧陆的产品在同行业是性价比最高的,它的价格比西门子要低,产品性能用了都说好!590C是老版本,590P是新推出的,591是代表不可逆!

网友C:
欧陆的价格是进口同行中最低的

网友D:
590P与590+有什么区别,我买的欧陆直流调速器前面面板上写的是590+,可是调速器侧面标签上写的是590P。

网友B(2003-05-26):
590P中的P是英文plus的缩写,意思是加,所以P和+是一个意思,只是表达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