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DC590驱动器如何保持同步

楼主(2003-05-26):
现有两台同样型号的590驱动器,请问如何保持两台电机同步

楼主(2001-10-09):
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A:
用5703可以。

网友B:
请告诉具体的应用场合,用PLC,5703,也可以构成闭环控制。 或021-52896012*8114,何先生

网友C:
一主一从,反馈闭环控制。

网友D(2002-06-16):
依靠590本身如何实现构成闭环控制,来达到两台驱动器实现同步?

网友E:
视具体情况而定,可以提供一定方法,请联系: zjboo@public8.sta.net.cn

网友F:
liuwei9616的说法是正确和有效的: 在纺机上,主传动开环速度控制,从传动采用浮动辊过来的张力信号 组成张力闭环即可! 不信试试!

网友G(2003-03-26):
谁有590与PLC通讯的资料?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