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03-05-26):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一个CP476做主站,用4个EX470作扩展子站(站号分别为17,18,19,20),通过CAN连接。现在全部配置完成,但是只有两个子站可以与PCC交换数据,其余的两个子站读不到输入信号,在monitor中可以强制输出但扩展子站上的输出模块没有信号输出。 请问原因,谢谢指教。

楼主:
EX470第1个拨码波特率,第2个决定站号.以下是参数对应关系. SW1 SW0 Node Number Baud rate [kBit/s] $0 $1 ... $F 1 ... 15 250 $1 $0 ... $F 16 ... 31 250 $2 $0 ... $F 32 ... 47 250 $3 $0 ... $F 48 ... 63 250 $4 $1 ... $F 1 ... 15 125 $5 $0 ... $F 16 ... 31 125 $6 $0 ... $F 32 ... 47 125 $7 $0 ... $F 48 ... 63 125 $8 $1 ... $F 1 ... 15 20 $9 $0 ... $F 16 ... 31 20 $A $0 ... $F 32 ... 47 20 $B $0 ... $F 48 ... 63 20 $C $1 ... $F 1 ... 15 500 $D $0 ... $F 16 ... 31 500 $E $0 ... $F 32 ... 47 500 $F $0 ... $F 48 ... 63 500 请检查波特率和CP476是否一致,实际站号和项目中是否一致.注意修改后必须从新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