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用MATLAB仿真系统应注意那些问题?

楼主(2003-05-26):
各位大侠,望有MATLAB经验的出来帮帮我,在用MATLAB做仿真时,各种参数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2002-12-13):
你的系统确定了吗?首先确定你的系统对象,然后确定算法,参数是凭经验和推算的,你找一本控制系统原理的书看一下,然后慢慢试一下,一般要首先确定P的大致范围!然后是I最后才是D。如果有问题可以把你的算法,采样时间,信号处理方式,对象(几阶系统,参数变化范围,滞后时间)告诉我,我帮你确定!

网友A(2003-05-24):
是的,一般都是这样仿真的,现在我在做用matlab的神经网络的故障诊断,说说你的体会!!

网友B:
如果是调PID,只要能大致确定滞后时间和惯性时间常数,选用成熟的PID参数即可.

网友C:
系统确定后,就比较好调了,只是经验和时间问题!而且现在有好多成熟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