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关于信号发生

楼主(2003-05-26):
我用PCI-9111的D/A产生信号,但是无论频率多低,所产生出来的信号波形都是断断续续的,所用到的信号写入模块中只有一点一点地写入的,但我产生的信号是数组,于是我就用了个for循环,让他对数组自动索引来产生一个个的点,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产生断续的问题,或者还是刷新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了,还是没进展,请老师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
你需要准确的定时两次D/A输出的时间.在window环境下用系统的定时器只能准确到越55ms,所以产生一个1Hz的信号应该没问题.如果用系统的多媒体时钟,可以准确到1ms.如果用定时器卡硬件定时,可以准确到0.1ms.

楼主:
怎么定时呢?请教我具体做法?

网友A:
如果硬件不带D/A波形发生功能,在LabVIEW中很难实现漂亮的波形发生.LabVIEW中有定时器,单其精度好像不高.如果在VC或CVI中,可以用系统的多媒体时钟实现软件定时,或用定时卡进行硬件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