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网络通讯距离与哪些因素有关

楼主(2003-05-26):
我正在调试一个新工程,在联到大约900米时,再联下一个节点时,通讯不上,ID号都传不上来,希望有经验的老师指教一二。

网友A: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lon 的通信距离和你采用的收发器以及网络拓扑等等很多因素都有关。

网友B:
因素很多,如网络拓扑结构与收发器,线缆等等。建议你在做工程前,参加LonWorks网络设计 技术培训。 LonWorks控制网络,是需要进行设计和优化的网络。其网络架构配置设计灵活,达到相应的技术指标要求,LonWorks网络才可以运行在稳定、可靠、高性能的健康状态。 BTW,可以提供资深工程师为你的工程现场迅速排除故障,节省时间和成本,优化调整网络。 技术咨询:lonworks@gongkong.com

网友C:
请问您的拓扑架构为何? 检查过终端没? 型号是否用对了? 您得提供多些关于您网络的信息给大伙才行。要不很难帮得上忙的..

网友D:
我猜这种情况可能是通信电缆选择有误,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我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是所用节点产品问题,真气死我了。在此多谢吴礼雄 tomeyeh 衣卓 ake几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E:
节点产品产品会有什么问题呢?不妨说出来让大家参考阿

网友F:
属于应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