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何谓鲁棒性

楼主(2003-05-26):
请问各位老师什么是鲁棒性

网友A(2003-04-10):
鲁棒性是自动控制的名词,即Robust的音译,表示系统的稳定性。自控中有鲁棒控制的专门方向,其中有H无穷,鲁棒镇定等等研究方向,是上个实际80,90年代的研究热点。 个人认为鲁棒的中文译名非常好,非常形象。

网友B:
各位老板,有没有关于鲁棒详细一点的资料,能告诉我在那里能找到这些资料么? 谢谢

网友C:
个人认为鲁棒的中文译名非常好,非常形象的表示鲁智深操枪弄棒(禅铲不用了!)。 你说‘鲁棒’是什么‘性’?一个‘鲁’、一个‘棒’它怎么表示‘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D(2003-05-26):
鲁棒一词来源于音译, 复杂控制对象中总包含有不确定因素,传统的研究方法将系统的不确定划分为参数不确定性和结构不确定性。 鲁棒控制所研究的基本问题,正是系统在各种不确定因素存在的情况下,保证系统稳定运行的调节和评价问题。 现代控制理论中,鲁棒控制的内容时有介绍的。 关于鲁棒研究的最新进展,您也可以参考《控制理论与应用》、 《自动化学报》等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