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我用的三菱的FX1s系列

楼主(2003-05-26):
我做的是控制电梯的设计,我用的plc是三菱的FX1s系列,30点的,但就是不知道怎么构成外部电路,也就是那个com ,com0,com2,com1和+24的怎么用啊,还有那为大哥有它的通信协议,我要用vb的mscomm的控件实现和它的通信!!急急急!!1

楼主:
我没有用模块,FX通信手册上的都是有模块的!

楼主:
我没有FX1s的使用手册,那里可以下载啊。。

网友A:
com与24+是24v电源,com0与y0为一回路输出,COM1与Y1为一回路输出,COM2与Y2,Y3,Y4,Y5为4回路输出,COM3与Y6,Y7,Y10,Y11为4回路输出,COM4与Y12,Y13,Y14,Y15为4回路输出,用fx1s有个问题,编成要用gx6.0以上,不然不支持,赶快换plc吧

网友B:
请与我联系,我是专做三菱的, 如有必要可当面解决 13098833530 027-86711430

网友C:
可以到http://www.jtplc.com下载所有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