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请教吴礼雄老师关于DDE SERVER问题

楼主(2003-05-27):
尊敬的吴老师: 我使用的是LONMANAGER DDE SERVER1.53(好老,无奈),用户应用程序用VB6.0编制,使用中,当VB里用LINKPOKEm骺U幍牧可源笮ㄈ绺?0几个0-65535网络变量付值)或稍频繁些,DDE SERVER里就警告:Lonmanager API error :No buffers are available on network interface and/or network driver.(error #=264), 并且VB极易非法退出,难道是LONMANAGER DDE SERVER1.53老得如此脆弱还是我哪方面考虑有误?望敬爱的吴老师白忙中指点迷津!

网友A:
用nodeutil把网卡的配置改改就可以了。 多用band的网络变量。

网友:
FYI
lonworks@gongkong.com

网友B:
LONMANAGER DDE SERVER1.53 太老了,地球人都知道。为什么不用LNS呢?

网友A:
有当然用了,没有的话,谁给??

网友C:
用1.54版本看看。

网友D:
这个软件,哪里获得?

网友B:
可以用LNS DDE Server 2.1演示版,测试比较一下。看看是否也是同样的结果,如果是,什么版本都没有用,只是你的VB程序写的不好啦。 如果没有错误,那就用LNS DDE Server 2.1吧。LONMANAGER DDE SERVER1.53 是上个世纪的用的,实在太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