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05-27):
我现在要用单片机来控制变频器,但不知用什么控制方式好,变频器变频可以用输入电压或电流来控制,但我想用开关量来控制,是不是通过单片机的串口与变频器的串口通过接口转换相连,向变频器写入数据就可以了,用通讯的方式来控制又是什么一回事,还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你要控制到什么程度?如果是简单地给速度档位,就用口线直接控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