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D控制器怎么用?

楼主(2003-05-27):
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组态王的PID控制器,我把它添加到工程中,按要求设定好了参数, 但控制效果很不好。在PID控件的属性中有一个“设定/反馈变量范围”的输入变量, 说明上说是:输入变量:设定值sp对应的最大值(100%)和最小值(0%)的实际值。 输出变量:反馈值pv对应的最大值(100%)和最小值(0%)的实际值,我的压力设定值是个固定的值,怎么输入最大最小值,反馈值又指的是什么值。目前我要用PID控制器控制三个参数:两个温度一个压力。 T1由一个加热器调节,T1偏大,加热器开小,反之,加热器开大;P1和T2由两个调节,P1和T2偏大,阀也要开大,反之,阀开小,加热器和阀均由0—10V的电压控制。请问我应该如何设定PID控制器的参数?望大虾们能指点迷津,小妹感激不尽

网友A(2002-11-23):
加热器两端的电压值设置为反馈阀值,T1设置为反馈值,你下载的应该是增量式pid调节吧,把这两个值设定好,输入变量应该是T1,输出为电压值,特别容易,如果效果不好,你就不停的选择P,I,D参数。我用的效果很好。 好妹妹,不用着急

楼主:
新桥: 谢谢你给我的回复,但反馈阀值应该在哪里设定?在PID控件的属性中有一个“设定/反馈变量范围”的输入变量:设定值sp对应的最大值(100%)和最小值(0%)的实际值又该如何设定?而在总体属性中的输出限副又该如何设定? 希望你能再次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晶闸管控制加热器,sp对应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可以是晶闸管的最大电流值和最小电流值。

网友B:
请搞清楚各调节器之间的关系,还有之间的运算关系啊,是串级,比例,前馈加还是减,P I D参数的话,选择自整定

网友C(2003-05-27):
新桥大哥哥 我正在用单片机做一个雷达天线的PID控制器,三个参数我已经知道, 且暂时设定天线做60度扇形扫描,采用10位D/A,经典的PID程序我也知道 ,单片机只能处理定点数据,雷达的精度要求不高,如何处理参数,如何输出,请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