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调速器

楼主(2003-05-27):
各位师傅,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两部变频器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同步调速,除了PLC之外,是否还可以有其他方法,比如:同步调速卡(器)之类的器件。谢谢各位帮助我的燃眉之急

网友A:
台达的SCD系列数字式同步控制器可以,上海和北京及常州也有单位生产.

网友B:
ABB ACS800自带PLC功能,可以轻松实现比例同步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