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测系统软件开发请教

楼主(2003-05-27):
需要开发一套监控软件,硬件已经定了,是Agilent的基于VXI总线的测量模块,前端采集后通过1394传至PC上Agilent自己的开发环境VEE中,但觉得用VEE开发一个完整的监控系统还是比较勉强,因此想用组态软件来做开发。但好像目前大多数组态软件都是只支持各种板卡或PLC之类的驱动,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式能实现程序之间快速的数据传递,比如从VEE程序或VB,VC中将数据传至组态软件中? 还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VEE 是的HP的吧如果有办法用从VEE中取出数据就可实现你的数据传输至其它组态软件功能. DDE都可以呀!

楼主:
DDE会不会太慢? 200多个点,实时传递?

网友A:
最快的标准通讯为opc, 找个kit 作一个opcserver 就ok了

楼主:
是个好思路。 那么VEE是作为server端发送数据,然后组态软件来接收? 但这样是否就需要VEE支持OPC?或者我只能将设备驱动做在VB里来进行开发了。 如果是这样,那么哪种组态软件对opc支持比较好?

网友B:
各种组态软件都有OPC,但最好是内置的OPC SERVER/CLIENT.

网友A:
判断这些的标准应看软件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如通讯断了有无复位和自动重连机制! VEE可以用VB取出来?是有VEE的SDK吗? 其实它的界面不错呀! 再找一个opc server 可支持VB的kit把数据作成opc tag就可以了! 组态软件可选组态王或intouch !

楼主:
硬件提供了VB下的驱动,所以我想做个VB程序来采集数据,然后再通过通讯传到组态软件里,从上面看起来应该是可行的吧。 那么我在采集程序里还需要做个VB的client, 向opc server传送数据后再由opc server将数据传送到组态软件中?这样的工作量大吗? VEE对外的实时数据传递方式只有DDE和Socket, 我觉得都不大合适。用了一段时间VEE了,感觉它在界面开发上还是比较弱,没法做动画,控件也少,而且我们还要求多屏同时显示,很担心程序大了之后的运行速度,所以就寄希望于组态软件了。 在软件方面我还是个新手,还请多多指教了!

网友A:
VEE和intouch 及opc 我都作过! 没问题!

楼主:
最好是VEE能直接支持opc,可惜现在看起来是不大行:( 你知道哪里有关于VEE开发的论坛吗?

网友A:
没有找到过论坛!好在用一个kit 写opc 部分并不是很困难!

网友C:
请问用C++BUILDER可以吗?

网友A:
当然可以, 前提是自已写 socket或dde部分与VEE通讯. 再要求opc server kit厂家提供CB版的开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