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移动机器人控制,用PC104控制好还是用工控机控制好?

楼主(2003-05-27):
我们实验室要做一台室内移动机器人,上面要安装超声波传感器、电子罗盘、图像采集卡、编码器(Encoder)等传感器,现在有两种方案,一种采用“工控机+DSP控制板”,另一种采用“PC104+DSP控制板”。请问采用哪种方案比较好? 我比较倾向于采用“工控机+DSP控制板”,但我们实验室一位老师说采用“PC104+DSP控制板”好,我觉得:虽然采用“PC104+DSP控制板”的方案可以较小机器人的体积和功耗,但“PC104+DSP控制板”方案的扩展性不好——我感觉目前好像没有多少人利用PC104来搞控制。而且采用“PC104+DSP控制板”的方案要比“工控机+DSP控制板”的方案要贵。 请诸位大侠指点!!!!!!

网友A(2005-11-02):
我赞成用工控机+DSP控制板,扩展性好,在周边传感器及其他配件容易选择搭配,可选低能耗的工控机,可使用长延时UPS供电,安装在底部。

网友B:
    推荐使用小机箱的PC+USB接口的驱动器+USB接口的图像采集器。既便宜又方便。
    推荐使用VB编程控制步进电机动作,可以通过USB接口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让他走多少度就走多少度。
    具体的VB编程非常简单,例如:
    StepMotorOcx1.Rotate 1234,5678
    其意思是,让步进电机在1234ms内走5678个微步数(16细分)。
其中StepMotorOcx1为USB接口步进电机驱动器控件StepMotorOcx。

    整个运动控制程序就是此VB语句的集合。

    例如2轴联动就是:
    StepMotorOcx1.Rotate 1234,5678,6789
其意思是,在1234ms内,第一个步进电机走5678个微步数(16细分,第二个步进电机走6789个微步数(16细分)。

网友C:
还是要看现场的状况了,如果不同类型扩展的板卡达到了5个,那用pc/104就不太合适了,(有些104扩展卡是多功能的,所以如果需要具体看能不能的话,最好能有现场实际的数据类型)
工控机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体积大,整体设备都受限制。虽然扩展性好,但是由于机械部分,系统不稳定。而且,震动过多的话,金手指的接插件方式的可靠性要比104堆叠的可靠性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