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DS2710的休眠问题

楼主(2003-05-27):
我手上有一份北京华讯的MDS2710的说明书,其中对MDS2710的休眠有这样一段描述: “睡眠方式可由以下方式实现:在RTU的控制下,在无线设备的数据接口(DATA INTERFACE)连接器的脚12上插入接地(或RS-232低电位)。”我对这里的”RS-232低电位“不理解,还请明白的大哥告诉小弟已二。 再有不知MDS2710电台在休眠的方式下它的载波检测还起作用吗,我想用它唤醒RTU不知可不可以?

楼主:
首先十分感谢您解答我的问题,但是由于兄弟我才疏学浅我对RS-232的电位问题还是没明白,RS-232RS-232C规定标准接口有25条线,4条数据线、11条控制线、3条定时线、7条备用和未定义线,常用的有9根,不知这里的“低电位”是指的那一根线;再有您说“MDS2710电台在休眠状态时,发射、接收、调制解调、诊断功能中止”也就是说:MDS2710电台在休眠时数据接口连接器的8脚(DCD-数据载波检测)是不起作用的,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还有它说明上对15脚有这样的描述:“远程RTU复归。不要连接-留作以后使用”(我用的是MDS2710A)不知电台的RS232接口的第15脚什么时候是高电平什么时候是低电平?

网友A:
请致电华讯公司。 美国MDS中国代理商:北京华讯通信电子技术公司 联系方式如下: 北京华讯通信电子技术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逸园甲16号北京世纪龙都国际公寓1608室,100101 移动:(0)13911270532 电话:010-64984927 传真:010-64984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