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opc-fxgp(fx2n plc编程软件)

楼主(2003-05-27):
swopc-fxgp(fx2n plc编程软件)中,梯形图中的主控触点怎么输入?

楼主:
jdguufbd: 您好! 首先该谢你的回复,可是当我在指令表中键入 LD M100 后,软件提示梯形图有错(主控触点 M100 还是无法键入),不知道怎么回事,您能否再给我一些提示,以谢为感!

网友A:
在梯形图中按中主触点的位置,然后在指令表中键入M100 就可以了!

网友B:
正确格式:LD Xx MC Ny M100(主控电路触点)......当返回母线时要用:MCR 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