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的键盘放在哪里?

楼主(2003-05-27):
我对变频器知之甚少,现在要用到它。从网上找到的变频器给的信息里知道,变频器有本机键盘和远控键盘。为了操作的方便我想用远控键盘并把它放在机器的上方,但是有人建议我做“按钮站”,好像说是什么强电、弱电的影响,我也不懂。请问是不是需要做按钮站,用远控键盘不行吗?如果需要做,哪位高手指点一二。 多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直接把变频器的操作器采用延长线把它放到机器的上方?这样的距离不能太长,不然会产生干扰,干扰是双向的,最好还是采用远控控制,控制线用屏蔽线!!

楼主:
应该是要把延长线放到机器上方吧,大概1.5米远,这样的距离也不行吗?变频器本身提供的远控键盘不可以吗? 远控控制?怎么实现?我不懂,能否解释一下,给我个可以得到资料的网址也行。

网友A:
1.5米不是问题!!可试试!!远控控制就是在控制端子接线操作!!

楼主:
谢谢!我试试吧!

网友B:
iriszhang 要我说一句吗? 变频器的本机键盘是指变频器机体上的用来显示与控制的小面板,但是如果变频器装在柜子里,就可以在柜门上挖一个孔,将该面板从变频器上拔下来装到柜门上,这种方法就叫远程键盘了。 这个距离最远基本上是三米。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对,我完全同意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对,我完全同意,另补充: ABB的分销商的工程师经常把这个距离用到15m, 没问题。 加一个option,可以到1500m。

楼主:
看来各位都比我高哦。

网友D:
为什么不用开关(按钮)控制呢?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选择需要的频率,还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