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西门子6SE70变频器F008故障

楼主(2003-05-27):
有二台6se70系列变频器不能启动,跳出F008信号,是什么意思?谢谢指教或发到我邮箱。 xikemin@jsol.net

楼主:
有那位知道啊?

楼主:
有那位知道啊? 我先谢了。

网友A:
直流母线电压过低.不过6se70产品的国产部分的检测元件经常会有问题.

楼主:
谢谢xk,是直流母线电压过低报警,经复位后,目前又正常运行了!原因不清楚。

网友B:
了能是LC连接不好,你换一个,或把LC打开看看

网友C:
电源正常多是镇流问题,硅好则多是镇流触发板问题,能复位运行也不能拖重载。

楼主:
目前运行正常

网友D:
电容要换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提醒

网友E(2007-08-14):
几百万现货的西门子变频器电路板,解决维修费高的问题:http://www.bpqpj.cn.alibaba.com/

网友F:
检查一下你的整流单元,看一下整流单元有无报警故障.

网友G(2007-09-21):
很简单啊

网友H:
楼主,这样你问不清楚的,最好直接电话给你的供应商。

网友H:
故障问题你说的太简单了,比如工艺,外部场合,怎么报的故障,原因是要很多条件综合起来才能判断的。

网友I:
查母线电压,和P006比较,相差大的话就是取样电路坏了,P006为零就是熔心坏了,一样就查直流电源.

网友E:
几百万现货的西门子、LENZE电路板,解决维修成本高的问题:http://www.bpqpj.cn

网友J(2013-07-12):
可能是外部输入电压有偏低的情况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查母线电压,和P006比较,相差大的话就是取样电路坏了...

西门子6se70的变频器参数没有p006,只有r006(只读参数),r006显示的是直流母线的电压。就是查看逆变器的

网友L:
跟我的一样故障,估计是太久没上线了,需要充电后才能运行,我打开来看了里面的保险丝烧了,跟换保险丝后要给电容重新充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