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变PLC为DCS,数据引擎的概念

楼主(2003-05-28):
集散系统的主要缺点是一次性投入太高,并且维护费用也很高。由于所有硬件、软件都是专用的,通讯协议不公开,因而DCS形成了自动化的信息孤岛。虽然近几年有了交换数据的DDE和OPC的规定,相互能够互连,在互连时还是费用偏高。DCS的开发厂商总是企图工厂自动化、信息管理系统由他们一家来完成,无论是控制,还是管理,第三方的软件即使很好,也不能让它们在低层面进入系统,要到很高的层面上才让进入。所以有人调侃称DCS为技术毒品或某种宗教。 90年代初有人提出用PLC直接代替DCS的概念。DCS有一样设备非常赢得人心,受到工程技术人员的青睐,它就是工程师站。工程师站可以用图形进行组态,即作计算机辅助设计(CAD)。把算法用方块表示,标出算法的名称,在EEPMOM中的地址。相互之间的关系用连线表示。填上相应的参数,这样就完成了控制策略的组态。而PLC没有像DCS那样的工程师站。通常只有编写梯形图的软件。虽然PLC也能作回路控制,但它完成不了太复杂的控制策略。妨碍PLC作模拟量控制的主要原因是模拟量的编程过逾麻繁。 原来DCS的控制算法是预先固化在控制器的ROM中的,工程师站只是所需要的功能块进行组态,把控制策略和运行参数下装到控制器的EEPROM中。在运算时,系统软件从控制器的ROM中去调用功能算法,按照下装的控制策略和参数进行运算。PLC如要作复杂的控制策略,在硬件上还必需增加内存。在软件上增加功能算法。把功能算法存在工程师站的内存上,同时也在工程师站中作组态即CAD,功能算法、控制策略和参数一起下装到下位的PLC中。工程师站中的CAD必需有一个PLC的驱动软件。人们把CAD和驱动软件一起称为数据引擎。 像汽油一样,各种牌号的汽车都能用,各种汽车有不同的发动机。数据相当于汽油,CAD和驱动软件相当于发动机,下位PLC相当于不同牌号的汽车。我国华能开发了一个系统,称为PINE CONTROL系统就是用数据引擎作的DCS系统,见图3-4。我国福州电厂采用PINE CONTROL系统,已经运行几年,运行情况良好。另外,山东白杨河电厂、伊敏电厂也采用了这样的系统。福州电厂的控制系统见图3-5。下位采用OMRON的PLC的控制器 CS1,在CS1的控制器中增加了内存。内存可以达到40M,而且,CS1D能冗余运行。人机界面有两种。一种是工程师站,硬件是个人微机,NT操作系统,还有PINECAD软件。在工程师站上,工程技术人员可以进行数据库的管理(添加、删除、修改数据库)报警历史查询、操作记录查询、报表组态HMI画面组态等工作。另一种是操作站,它用的硬件是个人微机,NT操作系统,IFIX监控软件和OMRON的驱动软件。如果采用客户机/服务器结构,客户机还可以是WEB服务器、实时数据库和顺序事件记录(SOE)。实时数据库又称作历史站,每台机组培植2台互为冗余的历史数据站。它将所有重要的实时数据、所有的报警信息、所有操作站的操作记录存储在硬盘中,可供操作站随时查看,对于管理人员分析机组性能、研究系统的控制品质、故障追忆、分析事故责任等提供有力的手段。 与其它PLC的数据引擎在仿真系统中的试验也已完成。如AB公司的PLC、MODICON的PLC等。 美国FOXBORO公司最近推出了A2自动化系统。A2自动化系统的结构与I/A有很大的区别。系统的控制器采用Rockwell的ControLogix,I nvensys公司的运转部门Wonderware 开发了新的高级DataAccessServer,该服务器是Wonderware最新的服务器,也是F actorySuite A2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有的FactorySuite产品线的一个扩展。“A2”表示I nvensys公司的ArchestrA自动化和信息软件构架。该新的服务器是建立在ArchestrA构架上的。并且提供高级通讯诊断和执行功能。每个服务器都提供基于Wondeerware的SuitLink协议上的客户应用软件和运行在微软Windows 2000 和XP操作系统上的DDE协议和OPC之间的连通性,同时也保持同被特殊协议支持的数据装置之间的通讯。A2自动化系统的操作站采用的监控软件是INTOUCH,显示采用液晶显示器,PC机操作系统是WINDOWS2000或XP。主机的配置至少在PII以上。液晶显示器是Invensys 自己生产的,而且有不同牌号,供用户选用。 APC: 电厂机、炉协调和锅炉自动调节系统 ABS: 自动燃烧控制系统 DEH: 汽轮机电液控制系统 FWC: 锅炉给水控制系统 SEQC:机、炉辅机程序控制系统 CMPC: 燃烧管理与性能计算 APS: 机组自起停系统 其它公司也有类似的产品,如西门子的Teleperm XP、 BAILEY的freelance2000等,它们只对集团内部是开放的,对外部的开放性比较差。所以这些产品没有PINECONTROL和A2系统的开放程度来的高。这种类型的系统将会在以后的过程自动化中起作用.

网友A:
这个东东不错啊!!! 哪里有?

网友B:
要是工程师站死机 系统不是歇了吗? 此外这样做不是违反了DCS控制分散,管理集中的原则?

网友A:
不会这么惨吧, 工程师站的东西不会总用的吧,应该是已经下装到了控制器里了。 我不懂,谁能说说!

网友C:
听说PINE CONTROL是福大自动化和华能一起研发的,福州华能、山东白杨河电厂也都是福大自动化的人在做,不知是不是真的。

网友D:
死机没关系,我们有一套AB的PLC ,经常掉电死机,只会影响到历史记录,不会影响到控制。

网友A:
我了解了细节,准备做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