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曲线如何计算???

楼主(2003-05-28):
各位论坛好友:    我是一位刚参加工作的学生,近日在做一个三相变频调速项目,前期工作都作完了,现在要测量电动机的VF曲线,但不知道如何测,手头也没有这方面的详细的资料,但以前的书上说有如下关系:Ku=Ux/U0,Fu=Fx/F0,F0为电动机的额定频,U0为电动机的额定电压,书上说只要Ku=Fu,就可以实现压频比为定值,但这样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曲线只能得到一条,没有两条,现在的问题是变频器上往往有十几条以上,我对这个问题总是不太清楚,请问如何计算VF曲线,有没有确定的计算公式,如果为一个电机设置两条以上的VF曲线又应该如何设置,还请各位论坛好友能够帮小弟个忙,谢谢!!!!!

网友A:
V/F曲线不是电机的,而是你控制器给的,因为在稳态且理想的状态下,如果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频率的比值V/F为定值的话,电机的输出转矩基本不变,也就是恒转矩调速。 有多条F/V曲线的目的:1。是为了针对不同的负载固有的机械特性所做的特性修正;2。在恒转矩情况下,在低速段对输出电压做出调整,以尽量减少定子电阻的影响。

网友B:
我可以帮你解决了解行业信息难的问题,我可以为你找到更多买家解决问题,您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邮件给我,我会在第一时间把我们的书刊给您邮寄过去的,并且是免费赠送,免费邮寄的刊物!尽快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