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ouble-Buffer的问题

楼主(2003-05-28):
请问各位老师:double-buffer的原理是什么?谢谢大家。

网友A:
看看前面的帖子,有提到过的。

楼主:
杨老师,前面的帖子也说的不详细。您能否给个详细的介绍。谢谢您。另外,您说是倒着传数,我不明白。

楼主:
请各位高手解释一下,谢谢大家了。

楼主:
请顶一下,谢谢大家。杨老师说是到着传数数据。是从buffer的哪一端开始读取数据呢?

网友A:
具体从buffer的哪一端开始读取数据,完全由底层驱动来控制,用户不用去管,需要做的只是开辟这样一个区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