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何S7—300PID参数整定时不能保存与下载

楼主(2003-05-28):
为何S7—300PID参数整定时不能保存与下载

网友A:
具体一点。

网友B:
我想问一下,你的PID参数整定值是如何来计算的!有什么依据没。我觉得只要把相应的参数写入寄存器就可以了。也可以通过S7-300的PID CONTROL SYSTEM PARAMETER来定义啊。 我的信箱是:hncyx@sina.com 欢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