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西门子变频器F009故障

楼主(2003-05-28):
我单位一台行车起升机构使用西门子变频器,每天多则出现七、八次F009故障,少则三四次按“P”后又可正常投用,现求助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型号?

楼主:
变频器型号:6SE70

网友B:
如出现这种手册上没有的故障,可能是是控制电路有问题,你最好直接找西门子,只要在保修期内,他们是只换不修。

楼主:
谢谢velmat的提醒

网友C(2013-01-03):
F009整流单元故障是缺相或网侧电源故障,
可查看进线的电源线是不是出现问题或接触不好导致缺相

网友D:
可能有三种情况

1.参数p074设置错误

2.整流桥的相出故障

3.电网接触器在运行时被打开

4.整流桥交流侧上的熔断器出故障

网友E:
主控板F009的问题,已经修复好几块了。用软件检测一下,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