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横河CS1000系统在线下载问题!

楼主(2003-05-28):
横河CS1000系统,不能在线更新,报错。 “Error=11186,the generation time of master data base and FCS image are different.” 是何原因,有无解决办法,多谢!

网友A(2003-04-02):
CS1000系统(不仅仅)有些是不能在线修改的,你的更新内容是什么?

网友B:
离线下载一次

网友C(2003-05-06):
控制器内程序和计算机内程序不一致,产生原因可能是在离线状态下对计算机内的数据修改过,解决方法可离线下载一次。

网友D:
我有一个问题不明白,像请教一下大家:cs1000是横河的一种什么类型的控制系统,它与centum-cs/cs-3000有什么不同?

网友E:
我是中石化仪表工程师,对于Honeywell TDC3000比较熟,请仔细浏览一下我公司的网站里面有好多关于自控方面的规范、设计软件和图纸可以下载的! GSEC www.gsengineer.org info@gsengineer.org msn messenger: gsecsale@msn.com QQ: 44604470

网友F:
cs1000,NT os,one FCS centum-cs,UNIX OS CS3000,WIN2000 OS (MAIN PRODUCT AT PRES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