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高低高变频方案升压器噪声大如何解决的控制

楼主(2003-05-28):
我公司选用了ABB高低高变频系统设备投运后,升压器噪声特别大严重超过了国家规定,众位朋友有何解决办法,该系统在何公司还有使用实例,请告知本人。联系电话:0858-8922863 手机:13985911635

网友A(2003-02-20):
换东方变频器 绝对可行

网友B(2003-05-26):
高低高变频器本身先天不足,有问题也很正常。是否可以改变变频器的调制频率试试,另外,请告知你公司变频器的功率,负载情况。如果,问题不能及时解决,有可能升压变压器会烧掉。

网友A:
1、变频器配套的正弦波滤波器是否安装 2、是否升压变压器有问题 3、改变调制频率 北京景新电气 王玉甲 01063853492

网友A:
ABB热线电话是010-67871888 or 67876888

网友C:
高低高变频器,早属淘汰产品,贵公司为何还采用?? 国内厂家的可以试试。。。

网友D:
二个办法: 1。 加隔音装置 2。 换变频器 我也是贵州人,我公司代理三菱的变频器 使用很多次 没有问题

网友E:
1.提高变压器容量 2。改变开关频率 3,正怰滤波器 4,交流电抗器

网友F(2008-11-24):
关注这个问题的还有么?我这有一个项目,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G:
变频器输出至变压器加装滤波器

网友H(2013-12-24):
从事变频器开发多年,
现有变频器矢量控制方案转让,包括源程序,控制板原理图,PCB电路板生产资料。
此方案的内核为无速度传感器电流矢量,参数自学习功能优越,

控制方式可选择,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有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vf控制,

开环转矩控制可用于无速度传感及无张力传感器张力控制,电梯控制等场合

转速追踪再启动功能
电流波动抑制
功率范围0.4-630kw
本产品投放市场多年,生产过10000台以上。

扣扣:二五一二二六二四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