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590+直流调速器进线接触器的线圈的接法

楼主(2003-05-28):
欧陆590+直流调速器,三相进线接触器的线圈的接法有两种,一种是装置固有的接法,即线圈的两端接在调速器的端子上,由调速器提供线圈电压,当然这个电压实际上是由调速器控制电源提供的,它的大小就等与控制电源的大小,另外一种是改变调速器内部的跳线,三相进线接触器的线圈的电压由外部提供,与调速器控制电源没有关系,我想问一下,这两种接法哪一种比较好?

网友A:
改变调速器内部的跳线,三相进线接触器的线圈的电压由外部提供,这一种比较好,原为这样便于检查起动接触器的触点情况

网友B(2008-11-20):
呵呵,,不用跳线,,一个小的接触器接到端子上,,在带动大点的接触器,,,很少有使用外部电源的

网友C(2009-02-03):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用跳线,,一个小的接触器接到端子上,,在带动大点的接触器,,,很少有使用外部电源的

网友B:
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5841026 电话15822072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