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plc

楼主(2003-05-28):
请教各位大侠有三菱的有关人机界面与plc之间通信资料介绍吗?

网友A(2008-08-12):
呵呵;PLC用的是什么型号?
只要人机支持对应的PLC,电缆是对的,就可以通讯上了;

网友B:
没什么好设置的啊
把PLC型号选好就行了
然后把通讯速率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