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S7—WinCC通讯问题?

楼主(2003-05-28):
我现在做一个项目,用WinCC和S7 400通讯,整个系统是用双环网双网卡冗余。两个PLC S7_400做冗余,两个WinCC服务器做冗余,两个PLC上都有两个CP443,一个cp接在环网1上,另一个接在环网2上,WinCC上也有两个CP1613,一个接环网1,两个接环网2,整个系统也就是2个PLC(4个CP443),两个WinCC服务器(4个CP1613)。 我想问的问题是: 1. 当环网1坏了,一台WinCC服务器怎么配置,才能自动从一个CP1613跳到另一个CP1613上与PLC通讯起来? 2. 当PLC1坏了,一台WinCC服务器怎么配置,才能自动的切换到另一个PLC2上?在PLC硬件配置的时候,PLC1和PLC2不能用同一个IP地址,而一个WinCC又只能从一个IP地址读取数据,所以我不知道怎么配置WinCC才能读取第二个PLC的变量。 谢谢!

网友A(2004-03-14):
I want to know the solution of this question!!

楼主(2004-05-20):
I want to konw this too!!

网友B(2004-11-14):
等待大虾出现! 搂主可打技术支持阿01064719990,免费的,知道了答案记得告诉兄弟们啊!

网友C(2005-05-30):
我倒,和我做的项目的配置完全一样! 这个问题不是一句两句说得清的,简单讲: 1.在step 7中配置好网络,生成.XDB文件,考到上位机中,在1613的配置中引用该文件! 2.WinCC通讯需购买一个组件,专用于冗余通讯, 3.你所问的问题都不需再进行其他的设置了 呵呵,估计你还是不会明白,打电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