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05-28):
我用具有电流采集功能的变频器,请问电流的输出是通过变频器的485串行口还是有别的输出通道

网友A:
一般都是对电流采样,信号进入变频器的控制系统。然后控制系统进行控制吧。应该不会用485什么的

网友B:
你要采集的是什么电流?

网友C:
你是指速度指令的输入还是变频器工作电流的输出?如果是速度指令,可以直接接到变频器;如果是电流输出,应该有模拟输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