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好象很少有人讨论虚拟仪器的

楼主(2003-05-28):
有感兴趣的吗,讨论讨论?

网友A(2002-01-25):
我很感兴趣

网友B(2002-10-31):
有兴趣,但知道的不多。请多多指教。

网友C:
我们公司正在研发中

网友D:
有兴趣,各位仁兄可发表相关文章让大家了解一下

网友E(2003-04-01):
能帮忙提供一款组合卡吗?要求如下: (1)2CH A/D+2CH D/A 接口:EPP或USB; (2)A/D 带宽30M 采样100M/S ,D/A 带宽2-5M ,通用信号 (3)板卡驱动程序能支持labview email:liuzhihuafzh@houmail.com 刘志华 2003.3.31

网友F(2003-05-16):
虚拟仪器不过是高一级的智能化仪器,我公司就有,NI一直在标榜自己是虚拟仪器的正宗,实际上就是几个经过演算过的虚拟通道和几个virtual bit而已,

网友A:
我公司在研究485等通讯总线的发码波形时,开发了一个低成本的数据采集装置,它通过PC机的EPP并口将采集到的模拟量信号传送给PC机,并具有数据实时显示和记录等功能,相当于一个数字存储示波器。它的最高有效采样速率500K,成本200元左右。感兴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