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在哪里有rs-485的引脚定义

楼主(2003-05-29):
谢谢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2003-04-10):
485只有2根线,DATA+,DATA-。

网友B:
485有两种,一种是半双工模式,只有DATA+和DATA-两线,另一种是全双工模式,有四线传输信号:T+,T-,R+,R-.

网友C:
tw2121说的对。

网友D(2003-05-28):
那有详细的图文资料

网友E:
全双工模式应该是 RS422 总线了吧?

网友D:
可至底下网址得到图文资料. http://www.bb-europe.com/techlibr.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