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

楼主(2003-05-29):
翻过前面的讨论,国外的组态软件,用的比较多的ifix、intouch。我现在需要做一个电力谐波控制的监控系统,老板想要一个比较好的界面。我们这里的另一个课题组用的labview,基本可以,但有时有问题,可能是盗版的原因嘛?

网友A(2002-10-25):
你可以试一试 ge的cimplicity,做出来的界面比较漂亮,有颜色渐变的填充效果

网友B:
ge的cimplicity确实做出来的界面比较漂亮,色彩比较丰富,比intouch、wincc甚至ifix的界面都好看,我都用过的。国产组态软件界面也挺好,不过功能就不感恭维了。

楼主:
多谢上面两位大侠的指教,但不知道cimplicity的数据处理功能怎样啊?比如数据滤波等一些低级处理。多谢!

网友C(2003-03-29):
请问JOYO你有盗版的LABVIEW吗?我想购买 我的联系013614167695

网友D(2003-05-18):
盗版的LABVIEW应该没有问题的, 我们用的是正版的, 与盗版没有什么差别, 如果出现问题, 可能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基于CIMPLICITY的PMCS就是专门做这个东东的,不妨试试

网友E:
有谁提供免费的labwindows/cvi

网友F:
各位老师好!我想了解一下,Labview与Labwindows的区别在那儿,请您赐教,多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