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加变频器控制传动

楼主(2003-05-29):
一传动系统,90米长,分三节,要求:输入一频率信号后,A节比B节快1HZ,B节比C节快2HZ,要同时起动,同时达到指定速度。发生故障时,整个系统,要作钟摆运动。使要传送的产品位置保持相对静止。

网友A(2001-08-02):
这时考试吗?如果是考试,解答很简单,如果是实际要解决的问题,该题目还缺条件,请陈先生(女士)出题目出全了.

网友:
请到生产建筑陶瓷厂去看辊道窑就明白

楼主:
这正是陶瓷厂窑炉的解决方案,请赐教 chenhuixiao@21cn.com

网友B(2003-05-29):
急需工频与变频之间的同步切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