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的PID如何使用

楼主(2003-05-29):
本人在使用S7的PID功能时,发现输出变化大,多次调整PID的参数,仍 无法解决问题,请教各路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A(2001-07-20):
情况不详,我想你可以先看输入信号(反馈信号)是否有干扰(乱跳)若没有乱跳还是有问题再来,若是反馈信号不行,先解决它。

楼主:
AK47:输入信号正常,监控输出信号变化大,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B:
输入信号加数字滤波(用软件可以实现),

网友C:
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可以提供全方面的技术服务。我们是西门子工控产品的一级代理商,我们的电话:   010-63446711/63446753/63287091/63284729

网友D:
可能是第一步比例系数就没有调好

网友E:
我同意 xiaoguo8331 的看法.

网友F(2001-08-19):
请问jsm111如何用软件来加数字滤波?

网友G(2003-05-28):
参数设定不理想!

网友B:
PID控制的关键是设置参数,,仔细调吧。

网友H:
我公司有S7 PID中文说明书,工本费100元。

网友I(2005-12-23):
我觉得PID不是什么系统都能用的,如果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系统,用的PID反而系统的稳定性下降。还是要看你的系统是个什么工况。

网友J:
我有说明和例子,谁要给我发邮件,都是做工控的,不要钱,
email:lgmailboxcn@yahoo.com.cn

网友K(2008-04-19):
参数不理想!要不干扰!

网友L:
问题不具体,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