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UTY感谢各位仁兄帮忙!想请教ZW76812关于NODEUTIL

楼主(2003-05-29):
BEAUTY按照ZW76812的妙招,运行NODEUTIL1.46,进入后按L,显示了NODE ID 为0,显示NEURONID:00 05 78 25 02 00 ;显示PROGRAMID为PCCLON **NETWORK INTERFACE;又按G,进入NODE COMMAND MENU,后按B,进入BUFFER CONFIGUARATION,我想应该在这里改BUFFER值吧。 但就我做的工程而言,大约有150个输入网络变量,50个输出网络变量,不知该改网卡的APP BUFFER IN 、APP BUFFER OUT、 NET BUFFER IN 、NET BUFFER OUT 中哪个,通过查资料看,屏幕上显示它们的SIZE已达到最大(255),不用改,只是COUNT可以改,不敢改啊,怕把网卡搞坏,迷惘、迷惘!(对了,我看README文件,NODE COMMAND MENU 下面怎么写着:THERE COMMANDS ARE NOT AVAILABLE FOR THE NETWORK INTERFACE NODE,OR FOR ROUTER NODES。 难道不能改网卡的BUFFER?) 说了好长,眼睛受累了吧,自己认为不见外,四海之内都应是兄弟呀(不应限男女),不过还想脸红的小声问一句:如何把网络变量搞成band???(我是从VB里把LABEL用LINKPOKE方法直接给网络变量付值,应该是POLLING方法吧?) BEAUTY收笔前,还想大声问一句:听吴老师说有LONMANAGER DDE SERVER1.54,那位能恩赐(我在网上找了一大圈一无所获)? BEAUTY翘首期待回音!!!

网友A:
我帮你搞定,出一定的劳务费用吧。

网友B:
如何把网络变量搞成band???(我是从VB里把LABEL用LINKPOKE方法直接给网络变量付值,应该是POLLING方法吧?) ------------------------------------------------  FYI 关于网络变量的读写(监测与控制网络问题): 对于读取网络变量:
可以通过查询方法(polling)或者绑定(binding) 例如:LNS网络工具或LNS DDE Server2.1可以将自己绑定到节点的输出网络变量,通过将NetworkVariable对象的DsUseBoundUpdates属性设为True完成;绑定信息将写入节点的Neuron芯片EEPROM中。另外合理读取网络变量,还要考虑Monitor Sets,DsReportByException,DsPollInterval等属性的配置。 对于写网络变量:可以通过非绑定控制和绑定控制方法等。
下例提供了通过绑定控制更新网络变量的编程实例,花一点时间阅读理解这些编码,写出每一步代码的作用: Dim control1TargetNV As LcaNetworkVariable Dim control2TargetNV As LcaNetworkVariable Dim newToolNV As LcaNetworkVariable Set newToolNV = control1TargetNV.ComplementaryNv newToolNV.AddTarget control1TargetNV newToolNV.AddTarget control2TargetNV newToolNV.Connect newToolNV.Value = 42 参考:(1)Echelon LNS网络工具开发教材 (2)The Art of Monitoring and Control with LNS,Bernd Gauweiler,February,1998 lonworks@gongkong.com

楼主:
LONPLAYER 兄啊,看了你的话,我的心很痒痒,汗颜汗颜呀,我是个搞技术的无产者,缺的也正是MONEY呀.

楼主:
谢谢衣老师,不好意思学生有些懒惰,我一定要努力!

网友C:
你可以用我的一个老师(你不会怪我吧)用的招; 1、lonmanger里建立一个虚拟host节点。不要安装的那种; 2、接口文件和节点的网络变量方向相反(可以看看xif的资料); 3、将节点的网络变量绑在host 的网络变量上,直接对虚拟网络变量操作就可以了。 改改试试呗!!! 网卡坏了自己先把程序读出来,备份一下!

楼主:
zw76812兄, 你的建议对我很有启发,网卡的接口文件里应该只是些网络变量的定义吧,我用LONBUILEING编程的话,该文件是不是应LOAD到网卡里? 你改过网卡的BUFFER么,有什么经验?"网卡坏了自己先把程序读出来,备份一下"指什么程序?

网友D(2004-06-09):
改BUFFER不会改坏网卡啊,,我们的网卡,用之前都改BUFFER的,,因为默认BUFFER不适合我用:)

网友E:
可替换为高性能的基于L-Chip的Loytec NIC709网络接口;不需要改动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