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和组态王的通讯设置问题

楼主(2003-05-29):
各位好: 有了组态王,只要添加了相应外设的驱动程序就可以和下 位机通讯了,假如下位机位西门子的S7300PLC,那么在PLC 上还要进行编程吗?还需要做哪些设置那?恳请指教

网友A:
要熟悉STEP7的话,就好办的,组态王里有说明的,怎么用S7-300连接。如是2000系统还要到KINGVIEW网站另下驱动的,组态王已自带了98的驱动。其实,只要在组态王里把寄存器类型选对,地址对应上即可,不用什么特殊设置的。在组态王里可用BIT读DI,BITSET写DO,是以BYTE读上来的。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还有一事要问,我的PLC是六个组成的总线式网络,就是在组态王中对寄存器的设置搞不很懂啊 而且在PROFIBUS-DP和FMS协议下的寄存器类型还不一样啊,更搞不懂了。 寄存器因该事不因为通讯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得吧,怎么回事哪?

网友A:
你应该看看STEP7编程手册,上面有相关寄存器的说明,不理解寄存器,很难搞通的

网友B:
你只要把你要采集的数据储存到PLC的相应寄存器上。只要你在组态王上选取相应的Driver,哪么你下一步要做的只有到选择组态王上给你的组态王寄存器地址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