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行车用变频器选型方案

楼主(2003-05-29):
我公司最近接受一个委托,设计一套系统:a 系统:30kw 四台电机 要求同步,拖动一台行车 b系统:132KW 一台电机,控制行车上的推焦杆。a,b 两套系统互为闭锁, 我想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套系统,是否可行,请高手赐教,不慎感谢 另问,进口变频器那种牌子的更实用,不易损坏。因为工作条件较恶劣 另问:还有没有其他的调速方案调速? 山西太原华胜美机电研究有限公司张榆平 zhangyuping0214@163.com

网友A:
我们公司专业做起重机电气系统设计,我可以帮你设计,我们在三峡已经成功改造塔带机电气与液压系统!我也有现成的电路图!

网友B:
不行 电机的功率就不一样

网友C:
a,b 两套系统互为闭锁,要看你的工艺要求,并且充分考虑变频器的性能,方案应该可行,不过变频器做好市场调研,不要随便选一台就行,还 要注意其他一些如切换时间的问题

网友D:
您可以选择日本明电舍的变频器 太原办事处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0351-6193987

网友E:
张所长您好 我是明电太原办,用一台变频拖两套系统要看您的工艺和控制要求,包括同步,电机功率,转矩特性等。 另我推荐您用日本明电社变频,此变频为原装进口矢量型。 明电太平洋中国有限公司 王金利

网友A:
ABB的ACS600 or ACS800可以不同时带两套电机。你的要求都能实现。可问010-8456 6688 转6255马炳文做过!!!

网友F:
你要做个互锁回路,来切换,一拖死肯定同步,变频器要根据负载最大电流来选 KONECRANES行车都是用VACON变频器 021--32201722

网友A:
您好: 我是德国KEB上海代表处,我们在外滩观光隧道有行车应用, 电话:021-52574020 杨贵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