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a1000求救!!!

楼主(2003-05-29):
请教大侠: 我用的是 80c51+80c250+sja1000. 我初始化sja1000后,设置为自检模式,查看状态寄存器为12,中断寄存器为0.但我发送一个报文时,Tr位置1,中断寄存器就变为1110000.状态寄存器还为12.请教大侠,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请问你在发送报文时,CAN网络上还有没有别的设备,如果没有,是发送不出去的,这是因为CAN的发送机制是自我诊断、自动应答、自动重发的,根据中断寄存器为1110000可以看出,总线错误中断、总线报警中断都出现了,所以我估计你调试的时候还是按照调试232的思路在调试CAN,出现“孤立节点”的情况,比较常规的方法是再找一个CAN接收站点,或者将发送线和接收线闭环,这样就可以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