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多机通讯的一个问题!急...

楼主(2003-05-29):
小弟是个初学者,我了解到485是支持双向通讯的,但我如果从从机向主机通信时不会有冲突吗?能解决吗?原理是什么?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2003-03-24):
用命令-应答模式就可以了。

楼主:
我还是有点不理解,如果我是多个从机同时向主机发送信息也行吗? 能不能讲的具体点 谢谢您了! 三三 2003-3-24

网友B:
主机问 从机答

网友C:
当然可以喽,不过要设置好站号,以防止冲突。

网友B:
“同时”是不可以的!

网友D:
RS485仅仅是个电气标准,你的问题是由在其上跑的协议定的。使用485标准的协议很多,速率从300bps到10M bps都有,主从方式和对等方式都有。要说清你的问题,你要告诉大家你的协议是什么?

网友B:
“串口通讯专家”: RS485就两根线,信号通过两线的电平差来检测,同一时间只能传送一路信号,只可进行半双工通讯,如何能实现全双工???

网友E:
4 线式 RS-485 支持全双工, 2 线式 RS-485 支持半双工. 在多机通讯时, 您需避开多机同时送出信息, 别让信息互相打架. 建议您使用 2 线式 RS-485 (半双工), 由主机送出查询的命令, 再由从机回应信息. 当然从机的位置需定义正确. ( 问 addr-1, 由 addr-1 的从机回应; 问 addr-2, 由 addr-2 的从机回应; .... )

网友B:
RS-422 是 Full duplex mode, 它的通讯方式为Point-to-Point. RS-485 (2-Wire) half duplex mode, 它的通讯方式应该大家都知道了. RS-485 (4-Wire) Full duplex mode, 它虽是全双工,却不同于RS-422 只能支持Point-to-Point, 它同RS-485 (2-Wire) 一样能串接多个derives. 也因为是全双工模式,所以通讯方式不同于2-Wire式, 它必需针对某一个device 做传送或接收的动作,而在动作的同时,其它的device 必需是close 的,这样讯号才不至于有冲突.

网友F(2003-05-01):
你说的只是一种协议的问题,他们可以同时发信息给主机。主机需要从里面先挑一个优先级高的即可

网友G:
GaryLin 在多机通讯时, 怎么样才可以避开多机同时送出信息, 不让信息互相打架.?? luochaozhi911 主机怎么知道那个优先级高,还有优先机怎么设置??

网友E:
对於多机通讯的协议, 小弟无法给您更多的建议. 或许可以参考 Ethernet 的 Talken-Ring 或 信息碰撞检测 方式. 不过, 实作起来, 恐怕会很累人的. 若是可以的话, 还是比较建议您使用简单好用的一问一答方式.

网友G:
GaryLin:你所说的一问一答也就是主从方式了。。。 可是主从方式对我系统不太好。。 因为我的主机(也就是计算机)只管主动收,而不主动发,而从机(单片机)却相反,主动发。。 这样就会有一个信息打架的问题。。。 我不知道怎么才可以让信息不打架。。 现在我想这样做:就是单片机在发送数据前判断总线是否有数据在传输。。如果没有就发送,可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判断!! 或者在发送前先收数据,如果收不到就发送数据,这个可以做。。 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正确??? 如果实在不没办法我也只能用主从方式??

网友H(2009-05-22):
关注一下,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