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和AB PV900触摸屏通讯

楼主(2003-05-29):
各位高手:   你好,我目前遇到一件棘手的事,请大家指导。   我用计算机和AB PV900触摸屏通讯时,计算机能找到触摸屏,但是当我下载或上传程序时出现通讯错误,提示为电缆连接不好,或打印通讯端口应设为使不能,我检查电缆无误,但触摸屏打印端口设置无法改变,请问我该怎么办?? CAODL0840

网友A:
是否版本冲突 bigdjm@163.com

网友B:
查看你的PV900是串口RS通讯还是别的通讯协议,你在RSLINX上是通过什么协议找到PV600?我初步分析有可能是你的PLC的通讯协议跟PV900的通讯协议冲突,当你下载程序时PV900不认PLC当前的通讯协议设置。希望你能提供一下更具体的信息,如PV900型号,PLC型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