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据采集不到

楼主(2003-05-29):
我们公司用的远程自动抄表系统,采集器接在电脑串口上,共有R+R—T+T—四条线,前几天电脑主板电池没电了,再打开电脑就采不到数据了。请教一下,电脑用串口采集数据需要在CMOS里面对哪些项做一些设置才可以让串口再继续工作。

网友A:
听你的描述,似乎你用的是RS-422,那么用的是工控机主板吗?请确认COM口RS-232/422/485的选择是通过跳线还是BIOS设定?

楼主:
就是一般的电脑主机啊,之前还可以采集数据,主板电池掉电后就不行了,我想肯定是BIOS设置里面有对串口的设置,现在两个串口都设了自动,还是不能采集数据。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的特别设置

楼主:
我又来啦 ,现在的问题是采集时出现超时错误,测试时提示接收主机板号超时。 电脑主机BIOS现设置如下 OHBOARD SERIAL PORT 1 [AUTO] OHBOARD SERIAL PORT 1 [AUTO] UART 2 MODE [HUSIR](这里如果设STANDARD和ASKIR再采集会说主机不能通讯) IR FUNCTION DUPLEX [FULL] TX,RX INVERTING ENABLE [YES,YES] 系统里面端口设置 波特率 9600 数据位 8 奇偶校验 无 停止位 1 流量控制 XON/XOFF 不知道正确的应该如何设置啊,请教高手,加急

网友B:
如果主板接串口鼠标等设备能工作的话,就和主板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