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侃老师,请看看这个现象。

楼主(2003-05-29):
我用PCI-9111做虚拟示波器,对较低频率采集时,显示方面没出现这样问题:信号的相位会突然产生改变甚至完全反相。 采较高频率时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在波形显示上,整个波形会产生正弦波式的波动(即在幅度上不是一个定值,而是正弦波似的幅度,相位没明显改变)。 我想问问,双缓冲会否影响示波器的带宽? 谢谢!

网友A:
这中现象好像和画图有关系,这有点类似于用示波器看波形。试着微调一下信号的频率会有改善。 双缓冲方式不会影响信号采集。但PCI-9111是用INT方式采数,所以有时候会受到系统INT的影响。